外部装置禁止操作

楼主(2016-05-27):
机器人手动时正常操作,转到再现。用外部启动时提示“外部装置禁止操作”,没有急停和暂停。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不就是急停信号和暂停信号,你送给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急停信号和暂停信号,你送给她就行了

急停 暂停信号一直正常提供。

网友B(2016-07-12):
看一下模拟输入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C:
回复赚1个积分,好下资料,谢谢

网友D(2016-11-12):
我好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具体咋解决的忘了···

网友E(2017-06-06):
检查专用输入输出信号,有没有清掉》》》

网友F:
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

网友E(2018-01-20):
排查下有没有暂停信号被输出

网友E:
你查一下专用输入40056 是不是 on的状态  应该是有暂停信号输出的

网友G(2018-03-05):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