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6-05-27):
请教各位老师关于高速计数器的使用问题。

1. 设置计数为加减计数,有上限与下限。

2. 输出计数值在上限与下限之间。并传送计数值到VD中。

    A. 当加计数达到上限时,保持上限输出。出现减计数时立即从减计数。

    B. 当减计数达到下限时,保持下限输出。出现加计数时立即从加计数。

请问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别沉了。急需答案呀

网友A:
带外部控制方向的计数器功能,很普通的用法。建议你找相关PLC的编程手册,一看便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外部控制方向的计数器功能,很普通的用法。建议你找相关...

谢谢你的回复,有一个问题不明。 如何做到计数到上限或下限能保持上下限值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