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6-05-28):
请问怎么实现触摸屏设定0-50HZ频率来控制200模拟量输出谢谢?还要在两台变频器中加同步上下调节按钮!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在PLC中编程的,控制模拟量输出。屏只是给定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在PLC中编程的,控制模拟量输出。屏只是给定一个参数。

请问我该怎么做呢?能给个指导吗?谢谢了

网友B:
在触摸屏上给出一个数值输入的界面,输入范围0-50,然后在PLC程序中把0-50根据你所使用的模拟量模块的数值范围做比例计算。同时在变频器上把模拟量最高电压对应的频率设为50赫兹。整个控制关系如下:当触摸屏上设定频率为50时,PLC模拟量模块输出最高电压(比如65535对应10V),此时变频器的速度给定电压就为10V(或者5V,看你变频器上速度给定电压的范围是怎么取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0赫兹。

网友B:
触摸屏上的上下调节按钮就是用两个按钮控制两个M为,PLC程序中用这两个M位来对频率设定寄存器做加1和减1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