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和 ProSoft 配用问题

楼主(2016-05-28):
请说说 AB contrologix plc 和 ProSoft ILX34-MBS485 模块配合好用吗? ILX34-MBS485和MVI69 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1-12-08):
AB contrologix plc 和 ProSoft ILX34-MBS485 模块配合还可以。需要找厂家要一下配置手册。 ProSoft ILX34-MBS485 模块 是可以直接插在远程IO站的模块 可以当做一个跟DI、DO、AI、AO一样的modbus rtu模块,体积小使用很方便。 MVI69x功能跟 ProSoft ILX34-MBS485 类似都是采集现场RS485信号,不过这个模块是插在主控柜的插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