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控制器 光耦问题

楼主(2016-05-28):
怎么检测安川控制器光耦是否烧坏?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检测光耦好坏属于售后的问题,建议您可以拨打021-53852200转607咨询相应的检测方法。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A:
尊敬的用户:

       您好!

 检测光耦好坏属于售后的问题,建议您可以拨打021-36567900转607咨询相应的检测方法。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9-03-10):
直接某宝没几个换了就知道了。又一种方法叫我一个一个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