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速度反馈故障

楼主(2016-05-28):
诸位高手,使用欧陆590+,速度反馈用编码器,当速度达到一定值后就报速度反馈故障,然后将励磁和电枢线路均倒向后问题不再出现,可过段时间后会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已经有3次了,请大侠们帮助解决。

网友A(2017-07-27):
励磁和电枢均倒向的话,实际转速方向是没有改变的,还是检查编码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