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改变MCGS触摸屏的画面大小,怎么改变

楼主(2016-05-28):
我想改变NCGS触摸屏的画面大小,怎么改变

网友A:
直接拖就可以啊

网友B:
可以设定啊,在设定窗口

网友C:
打开组态环境软件------打开窗口属性(双击)----基本属性(勾选选择)------或者在扩充属性里面设置高度和宽度(阿拉伯数字任意输入)

网友D:
你是想改变工程的目标屏幕大小吧,可以设置

楼主:
我设置了30*30,但是画面大小不变化,还是原来大小

网友D:
那个最原始的背景的画面大小是固定的,取决你做工程时,开始设置的屏幕类型,然后再在基础上添加内容,最好发截图上来

网友E(2016-07-19):
最完整的MCGS昆仑通态资料合集(书签版).pdf

网友F(2016-10-03):
窗口属性里面就可以修改

网友G:
直接拖,为了不损坏分辨率,可以用PS试试

网友H:
菜单栏中文件-——下拉菜单工程设置

网友I(2018-04-21):
回复内容: 对:固执的鱼你是想改变工程的目标屏幕大小吧,可以设置内容的回复!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