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PRO中如何调用子程序

楼主(2016-05-29):
现在在使用FP-XH的PLC,用FPWIN PRO,但是找了很久,没找到子程序调用或主控指令,请问如何在fpwin pro调用子程序。

网友A:
IEC61131标准已经没有子程序的概念,因此请使用FB/FC的方式,其中FB相当于带有参数传递的子程序,FC相当于无参数传递的子程序。

既然使用了PRO的软件,请知悉一下IEC61131-3的编程规范,否则的话,还是使用GR软件比较好。

以上~

楼主:
谢谢,很大的帮助。

引用 网友A:
IEC61131标准已经没有子程序的概念,因此请使用F...

网友B(2017-08-09):
IEC61131标准已经没有子程序的概念,因此请使用FB/FC的方式,其中FB相当于带有参数传递的子程序,FC相当于无参数传递的子程序。

既然使用了PRO的软件,请知悉一下IEC61131-3的编程规范,否则的话,还是使用GR软件比较好。

网友C(2017-12-15):
谢谢,很大的帮助。

网友D(2019-07-10):
用PRO7,最简单的调用方法就是多使用自定义字符,

如:

AA:=1;

.

.

.

IF(AA=1 AND BB=10)THEN

    AA:=100;(* 跳转了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