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过电流

楼主(2016-05-29):
软启动器过电流后,电机的现场操作柱停止、运行指示灯反复切换闪烁,正常吗?原因是什么?故障后电机的停车方式?

网友A:
什么软启动,发图看看,有图有真相

网友B:
表示没看董楼主说的什么,星三角软启动,变频软启动…………,故障后电机停的方式一般是自由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