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CS联锁控制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6-05-29):
本人不是仪表专业,关于联锁控制有些不明之处,请教大家,描述有不当之处也请指正。

问题描述:在DCS系统中,工艺条件满足联锁条件后,停压缩机。DCS机柜与电气之间的信号线有电为正常状态,失电为联锁停压缩机信号。

问题1:所谓的‘有电失电’是电流信号,电压信号还是0,1数字信号?

问题2:正常情况下,DCS发出联锁信号,系统中应该都有纪录。有没有可能由于IO卡件误动作失电使压缩机停掉了,然后卡件又恢复正常了。这种情况下这个故障能否查出?有没有另外的手段监测信号线

网友A:
所谓的有电和失电代表的是1和0,然后IO卡件误动作失电的话,有可能会使压缩机停掉,这个故障一般在DCS系统报警中会看到,其它的监测手段暂时不知道。

网友B:
1、联锁动作指的系统经过逻辑后的DO输出0或1信号,让执行联锁动作的电磁阀失电或得电,达到安全的目的

2、查看SOE吧,应该有记录。根据找到的动作点,一点一点的向上推着查吧。

网友C(2018-03-15):
DI DO都是数字信号,也可以说是开关量信号,0 1

网友D(2018-12-27):
它主要是考虑到失电时的安全状态,一般失电联锁。

网友E:
学习了,以前不太清楚的点豁然开朗

网友F(2019-03-07):
学习了,我说我在刷积分 会不会被打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我说我在刷积分 会不会被打死

不会水上游这个变态规定呢

网友H(2019-04-22):
问题1:0和1

问题2:你的联锁是什么样的?一般情况下,联锁是关于两个或多个信号的关系。也就是某个信号为0或1的时候另一个触发动作,这些信号存在与丢失DCS中都会有记录,你只要查到触发的那个信号是否有变动,就可以找到跳停原因。如果IO卡件误动作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会丢失整个DI或DO所有的信号,并且DCS记录中肯定会有记录。我没碰到过会丢失单个的信号,如果单个信号丢失,那是单个信号线有问题了,量一量单个的信号线是否虚接、断开。

如果你的信号都是通过PLC送过来的,那就不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