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编程口232转485怎么设置

楼主(2016-05-29):
  FX2N ,使用的sc-09的线缆,即8针-9针232信号,然后我又使用了232-485转换设备,但是无法读取,只是用sc-09线缆是可以读取的。请问通过这种设置可以吗?或者有什么方式可以使其远距离传输?

网友A:
你确信“即8针-9针232信号”?三菱这个编程口是RS422标准的,所以你要使用RS422/RS485串口转换器才能正常连接。

楼主:
我查阅的资料上也是说编程口为RS422标准,但是同过编程线缆后(淘宝买的),确实是232信号,我自己测试过,使用422一直没有数据的。所以,我对这个线缆也是怀疑,难不能还有转换作用?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即8针-9针232信号”?三菱这个编程口是RS...

我查阅的资料上也是说编程口为RS422标准,但是同过编程线缆后(淘宝买的),确实是232信号,我自己测试过,使用422一直没有数据的。所以,我对这个线缆也是怀疑,难不能还有转换作用?求解答。

网友B:
你不知道加一个485-BD呀,那个才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