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作三相电源

楼主(2016-05-29):
用变频器作三相电源这个事论坛都讨论好多回了,不过时不时地就又看到有人问这事,特别是在自有单相电源的办公司和家里,要测试下三相电源的设备就是个很麻烦的事,特别是有些变频器还不支持两相调试。

其实也很简单,申请一个三相220V/380V变压器,就好了,不过变频器输出是调制波,很多负载都无法带,就算是带变频器也会出现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还得申请一台变频器正弦波滤波器。但正弦波滤波器是按变频器额定负载设计的参数,空载、轻载效果也不算好。

算球,求人不如求己,自己DIY一台单相变三相的小系统。

准备材料:

1,220V750W(1.5,2.2都可以,不要太大就行)变频器一台,VF模式,关闭轻载、输出缺相检测,载波频率尽量的高,小功率的一般都可以到15kHz,10k也行。

2,三相220V/380V变压器一台,功率小点,500W就差不多了。接发最好是 三角/Y,Y的目的是做成三相4线制的。三角的目的是限制谐波。我的变压器是我自己手工绕的,为了减少绕制的困难减少匝数,用的Y/Y接法。

3,正弦波滤波器,这个要麻烦一点:输出用LC滤波,目的是把变频器输出的调制方波滤成正弦波。

    3,1,高频电感17mH,三只:我的高频电感来之2台电脑电源的主变压器和1台小功率变频器的主开关电源,E型磁芯,32*28*12(宽高厚),绕制77匝( 我把原来拆下来的漆包线全给用上了)。

    特别注意:高频变压器的E型磁芯中间柱是有间隙的,目的是防止磁饱和,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尽量少的线圈匝数产生尽量高的电感量。所以需要用砂子把E型磁芯磨平,必须是砂子,我用的240砂子,很方便,千万不要考虑用锉刀,磁芯很脆。

   3.1.1, 磁芯与骨架如何分离:从电脑电源里拆除的变压器是漆固化了的,取不下来。准备一个开水壶,这个办公司都会有吧,冲咖啡的,装水,把整个变压器轻轻放进去(仍的话容易碰断磁芯),然后加热烧开,水煮变压器,多按几次开关多沸腾几次,大约煮10分钟的样子,还在高温时取出变压器(注意高温烫手,用镊子夹),趁高温用手搬磁芯和骨架,把磁芯E 、I、骨架分离。载取出一个变压器,,,,,注意分离时不能用力过猛,否则搬断了磁芯。搬不来,再煮,,,,至于害怕骨架被煮坏,别担心100度时水就沸腾了。这个环节要趁办公司没人的时候干,要不然你这样污染开水壶,定会挨骂!

     3.1.2,绕制线圈时,每一层都要用绝缘带隔离,就用原变压器拆下后的绝缘带,那个绝缘带才耐高温。

     3.1.3,三个线圈绕制完成扔绝缘漆里泡上两三天,再提起来漓干,用纸开干净骨架中间的绝缘漆,然后烘干。烘干可以用太阳暴晒,最好把线圈放一个纸盒里用电吹风加温,直至绝缘漆干。

     3.1.4,装配上骨架磁芯,注意磁芯的间隙要消除。用绝缘带(电胶带)用力环绕在磁芯上多圈,把磁芯固定牢固。

     3.1.5,如果有电感表,可以测试下电感了。估计在17mH左右,多点少点没关系。

电感的电感量其实用不了这么多,选用10mH就已经大大够了,但选大一些对高频抑制更好,滤波效果更好,反正我们的负载也不重,滤波后的电压降也不是太大。

    3.2,无感电容CBB20/4.7uF/630V,三只:电容必须要用无感电容,马云家有。一定要用无感电容,普通CBB电容高频阻抗大,滤波效果没法用。630V耐压够了,因为我的电容会Y接,也就是工作电压才AC220V,峰值310V。用450V电容也行,但中国的产品,大家都懂,还是选高一个档好。

   3.3,100k3W电阻3只,这个是给电容并联放电的,不用也没关系,反正断电后电容会通过变压器放电。当然,我还是建议加上。

4,洞洞板(面包板) ,电感、电容、电阻总得焊接起来把,用这个方便。

结构是:220V变频器---〉变压器----〉电感---〉电容电阻---〉负载,电容。

我这个最大的变频器带过132kW空载测试。

上图:

空载波形,感觉还过得去。

这样就有一台输出电压可调,输出频率可调得三相4线制电源了。

供大家参考。

网友A:
这样的干货必须顶!

请教一下楼主:那个变压器可否用三个单相变压器来替代?单相的比较好找。另实际试验中变压器温升和噪音如何?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