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编程

楼主(2016-05-29):
求大神解释一下三菱plc怎么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以及步距角的步数,我知道是通过步进驱动器发射脉冲什么的,但是我还需要做一个触摸屏去控制,不懂怎么在触摸屏上去控制plc,以及plc的具体编程怎么写,求助!!!

网友A:
可以使用脉冲或位置控制指令来驱动步进驱动器,然后步进驱动器来驱使电机运动。要通过触摸屏来控制电机转速或转动距离,只需将指令上的频率和脉冲数的存储地址做到触摸屏上。当然,频率和脉冲数需要做运算转化为速度和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脉冲或位置控制指令来驱动步进驱动器,然后步进驱...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对步进电机不是太了解,如果控制步进电机的话加减速时间什么的都要做计算吗,您那边如果有一个案例给我参考就太好了,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使用脉冲或位置控制指令来...

如果要对加减速进行的话,就用PLSR指令。案例的话,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

恩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