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讯20台plc

楼主(2016-05-29):
本人不太熟悉plc通讯,现在要改造有一台机器,20个工位,每个工位原来各有一个控制盒用单片机控制 数码管显示的
现在替换为一个plc和触摸屏,任意改动一个触摸屏上的变量  其他工位的也跟着变   查阅资料N:N通讯最多只能8台  现在很头疼应该怎样能同时通讯上20台plc;;

 本人在plc通讯方面不在行   希望各路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有一个用ModBus通讯实现的思路,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大家参考一下。

所有机组组网,设置主机

每台机组需要一个设置参数和实际参数

实际参数只能由主机写入(联网的前提下,单机的时候就直接等于设置参数了)

这样在每个周期主机读取所有的设置参数,选出不一样的那个,然后写入所有的机组。同时从机还需要用上升沿将实际参数写入设置参数。
不过就是不知道通讯时间能不能接受。

网友B:
你可用485通信,我做过一台PLC和30多台PLC之间通信,还比较简单

网友C:
都挂在Modbus网络上就行了  设置一个上位机,20个PLC为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