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的输出接本身输入这样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6-05-29):
突发奇想,想用PLC的脉冲输出给本身的高速计数器,请问这样接线行不行???

网友A:
这样接线可以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线可以的,没有问题。

试了一下,Q有输出的时候,I没有输入,真是奇怪

网友B:
你确认输出是PNP吗?,在图上看不出。如果是NPN输出,这样接法就没有输入信号。

网友A:
西门子PLC的基本都是PNP输出

网友A:
我核对了SMART的手册,你的图没错。你先把Q0.0作为常亮输出,看看输入点有没有反应。

网友C:
很早就在台达上这么干了,这样做可以得到一个调节范围极广的“时间”中断。

楼主:
楼主发现继电器输出型的可以采用上图,但是晶体管输出型的需要几个M端连起来,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