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4xp模拟量采集问题

楼主(2016-05-29):
各位老师同学们:

本人新手一枚,有这样一个程序请大家分析下

要求如下:

通过224xp自带的模拟量输入通道采集温度传感器的值,并通过自由口通信的方法将采集得到的数据传送给PC端的串口通信助手,并在串口通信助手上显示温度值。

拜托各位了。

网友A:
问题不够详细, 关于模拟量的技术文献网页上很多,自己搜搜,多摸索摸索,别人给现成的,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是不会啊,自己要多实践,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积累过来的,关键是自己能领悟到。224XP的应该是0到10V的模拟量输入有2路.要注意温度传感器的型号是否匹配!!!

网友B:
你好,你的这个程序要求不复杂。模拟量数据进入PLC后一定是存在某个寄存器里的,然后你通过串口指令把该寄存器的数据发送出去就可以。具体指令可以参考S7 200的系统手册。

网友C:
读回来的模拟量是存放到AIW0或AIW2,然后经过线性转换,得到温度值。而传送到串口调试助手的话,就在串口调试那边做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好,你的这个程序要求不复杂。模拟量数据进入PLC后一定是存在某个寄存器里的,然后你通过串口指令把该寄存器的数据发送出去就可以。具体指令可以参考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回来的模拟量是存放到AIW0或AIW2,然后经过线性...

这是我的转换可是串口显示的数据不是是错误的,请问这应该怎么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读回来的模拟量是存放到AIW...

看不清图呐

网友E:
骄傲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网友F(2018-08-17):
首先224XP的自带模拟量输入通道采样的值,计算之后成为温度值,  然后通过自由口通信的XMT指令将该值发送出去, 自由口通信的协议可自定义,通常定义里要有包头、字节数、数据内容、校验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