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模拟小车动画效果怎么做,求指点!
E、my

楼主(2016-05-30):
    小弟刚学组态,如今遇上了几个问题在这里请教各路大神,还望不吝指点

    我做的是运料小车的实验,是通过PLC来控制灯泡的亮灭,和小车的位移。现在想在组态上模拟装料和卸料的动画效果,请问这物料的液面高度变量该怎么定义,用内存变量,还是外部PLC变量?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用的组态王吗?

你如果是模拟,那所有的变量都是属于内部变量了。

如果信号是来自PLC,那就是外部变量。最后在设备组态里面找到相应的变量进行组态链接

液位,定义一个数据变量,然后数据设定在内部的一个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仿真的时候找个数据就按你设定的变化,画面中就有动画显示了。

E、my

网友:
回复内容:嗯 谢谢   就是我用PLC仿真的话,所有变量都定义为外部变量了。那液面变量使用寄存器有什么要求吗?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用的组态王吗?你如果是模拟,那所有的变量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