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参考的作用

楼主(2016-05-30):
我想问一下交叉参考的作用是什么?我在用交叉参考的作用的时候 ,出来的结果总是不正确的,比如我搜个个变量的时候总是在同一个网络中出现几个搜索结果,但是那个网络明明只有一个啊,点进去的时候指定了另外的变量,就是什么回事啊?不是只有那个变量才被搜索出来吗

网友A:
交叉参考非常实用的。打个比方说,你用了100.01这个点,你如果只是搜索这个点,可以用过正常的搜索找到,但是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用了100这个通道,那么同时也会在交叉参考中有体现,这就避免了你数据上的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参考非常实用的。打个比方说,你用了100.01这个...

那我做项目的时候应该怎么搜索,将所有的变量都搜索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