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袋机高速误差大的问题!!各位大师,求助

楼主(2016-05-30):
食品包装袋的加工设备,跑150M/min 以下精度都在2mm左右,但一加速到200M 就有1cm的误差,,,这是为啥啊    ??????

网友A:
传感器或控制系统速度慢啊!啥情况没介绍,什么传感器?什么控制系统?测量什么参数?

网友B:
你应该调整加减速时间和起点啊。。是你的设备还是别人的?是你的的话,你就调整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或控制系统速度慢啊!啥情况没介绍,什么传感器?什...

  食品纸袋机,现在的系统是3套伺服。一套做牵引纸的,一套自带电子凸轮的做点齿用。点齿的是跟随牵引的反馈编码器跑的。还有一套做拉纸用,在牵引后级,负责把纸在点过齿痕的位置拉断。 所以点齿的电子凸轮又是追拉纸的一个原点当做色标信号,做到拉断一张,点齿一张,而且位置跟随原点的位置。。。。。。。

网友C:
个人认为机械问题,看看送料机构是否有改善的地方,原点检测应该没问题

楼主(2016-07-06):
问题已解决  , 牵引部分做补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