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小型PLC项目选型

楼主(2016-05-30):
我刚学施耐德的PLC,这边有个项目需要24位输入,25位输出的,全部是数字量的,各位大神帮忙选型啊!要小型施耐德PLC,性价比高的!

网友A:
选TM218 40系列的24+16点,然后再加16点的扩展输出模块即可,

网友:
谢谢了!另外我想问下,用施耐德TM218编程后,上位机需要用软件(画面控制),我这边利用C语言编写了个控制画面,不知道怎么与TM218实现通讯对接?

网友B:
施耐德系列的PLC都支持MODBUS协议,上位机用串口跟plc通讯就可以。MODBUS协议网上有资料,如果查不到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楼上的真厉害啊!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系列的PLC都支持MODBUS协议,上位机用串口...

大哥 可否给个施耐德PLC选型手册  690354323是我QQ 可以发我邮箱  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系列的PLC都支持MODBUS协议,上位机用串口...

要是还有施耐德接触器选型手册就更好了  嘿嘿 网上找的发现不太好

网友B:
OK,我待会发给你,先找一下

网友B:
你好,资料发到你QQ邮箱了,请查收。

网友:
机器熊::也给我发分资料学习下啊,我邮箱16802149@qq.com

网友D:
用241吧,我们公司用的还不错

网友E(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