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组态和USB无线网卡

楼主(2016-05-30):
情况是:二次表接的485转以太网,485转以太网接的路由器(网线连接),然后电脑通过USB无线网卡连接的路由器,但是怎么也采集不到数据,请大侠指教啊。。。

楼主:
额,用的力控的组态软件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二次表接电脑呢

二次表带485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