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 增量式编码器 与 绝对式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5-30):
求教,我现在用的是松下A5增量式编码器和马达,现在想更换成绝对式的,请问马达跟编码器型号都要更换吗?还需要添加哪些配件,编程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求大家帮助!!!!!!!!!!!!!!!!!!!1

网友A:
只需换编码器,程序肯定是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换编码器,程序肯定是要改的

请问这个跟换绝对式的编码器,程序哪些地方需要变更呢??

网友B:
是伺服电机吗?要看你的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绝对值编码器类型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伺服电机吗?要看你的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绝对值编码器类...

换的话都要换一套的。  马达好像换成绝对式的,就是程序方面不知道要修改哪些地方!?我现在用的松下A5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