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 扩展

楼主(2016-05-30):
请教 希望做自定义数据格式通讯,目前使用485做的,希望再扩展一下。查了下CAN可以支持自由通讯,有用过的吗?哪款控制器可以支持?谢谢

网友A:
深圳矩形科技,生产的N80系列小型PLC控制器,可以支持CAN自由通讯。

支持CAN2.0A和CAN2.0B版本的CAN协议,比如CANopen、J1939协议、自定义CAN协议等。

可以跟国产的CANopen伺服、CANopen步进驱动系统配套,组成多达十几个轴的控制系统,可实现插补、同步、跟随等功能。

一个PLC控制器主机,可以带1个RS-232,3个RS-485,1个以太网口,1个CAN接口。

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提供编程案例和培训资料,还可以提供PLC样品和伺服样品免费测试,QQ:1803295319,矩形科技阙生。

网友B:
  矩形 PLC 在国产中还是不错的产品,连网也方便  !

  其实现在中高档汽车里都是 CAN 总线通讯,所有行车信息,影音控制,空调系统,雨刮器控制,车门开关信息,灯光,指示,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