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密码问题

楼主(2016-05-30):
MCGS里的输入框!要先输入密码才能改数值!怎么做啊????

网友A:
权限问题,你可以看看关于权限的。

网友B:
可以使用脚本函数的,你需要先给用户权限设上密码,然后在切换按钮的启动属性里,写入脚本函数。

IF !LOGON()=0 THEN

IF !STRCOMP(!GetCurrentGroup( ),"管理员组")=0 THEN

参数设置.Open( )

else

参数设置.close( )

ENDIF

ENDIF

这是打开页面使用的密码验证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脚本函数的,你需要先给用户权限设上密码,然后在切换按钮的启动属性里,写入脚本函数。IF !LOGON()=0 THENIF !STRCOMP(!GetCurrentGroup( ),"管理员组")=0 THEN参数设置.Open( )else参数设置.close( )ENDIFENDIF这是打开页面使用的密码验证脚本。

(这里面是什么?)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