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转不了

楼主(2016-05-30):
用DDRVI指令驱动步进电机   把参数改成负的还是正转    求大神

是SS2系列

网友A:
你要把程序黏贴上来,大家猜能看得到其中的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程序黏贴上来,大家猜能看得到其中的一二

已发  求指导  新手

网友B:
你这是程序问题  软件里面监控一下看看 你的反转程序根本没办法执行

网友C:
这是相对定位指令吗?和三菱的drvi类似,Y1是控制方向的话,改变一下Y1的状态试试。

网友C:
如果你想使用正负脉冲控制转向的话,你可以试试PLSV指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相对定位指令吗?和三菱的drvi类似,Y1是控制方向的话,改变一下Y1的状态试试。

请问如何改。。。。。。。

网友D:
大家好吗,学习下,,,,,,

网友E:
核实下,伺服驱动器参数中设置:

指令输入形式:指令脉冲+指令方向;

程序中在运行相对定位指定前,提前置位Y1,指令结束后,复位Y1。

可以先尝试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已经解决了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