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系列变频器,一上电就报AErr。

楼主(2016-05-30):
新的变频器已开封上电就报AErr,参数也没法设置,连出厂设置都恢复不了。

就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B2不是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2不是伺服驱动器吗????

看错了,是E系列变频器。参数都设置不成功

网友A:
资料上显示AERR  是仿真信号错误  检查ACI的接线  你外接了什么东西么 还是一上电什么外部信号都没接就这样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B2不是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上显示AERR  是仿真信号错误  检查ACI的接...

我看了,这变频器有个参数0200被设置成2了,应该是这个原因,报错的,但是参数都无法改了,连恢复出厂都无法恢复。

楼主:
外部什么都没接,一上电就想设置参数的

网友A:
参考手册ACI端子的接线把外部线路接上  警报消除了之后再试试看更改参数0002恢复出厂设置 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手册ACI端子的接线把外部线路接上  警报消除了之...

我试试吧,谢谢您了

网友B:
新的变频器不会有问题的!估首先确定外部都接了电机,然后再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