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位器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6-05-30):
小弟工控小学生一枚,现有伺服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做,不知道从何下手。故请各位工控大神多多指教!

现有松下伺服A5系列驱动器,具体型号为MBDKT2510CA1,小弟依据此型号选择对应的伺服电机,型号为MSMJ082G1U(在功率、惯量符合的前提下,不知合不合理,如若不合理,还请各位指出。)  具体控制是plc控制。

因小弟前面使用过一次伺服,使用欧姆龙plc带两轴,用的位置控制模式,不过具体动作多少是通过计算电子齿轮比以及输入具体的参数值去实现动作的(输入值是通过触摸屏实现)

现在呢,不需要触摸屏,电机的速度以及电机转动的圈数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控制电机转速以及电机转动是通过一个电位器控制,这样以来还能用发送脉冲数来实现吗?如若不能,那具体用什么功能实现它?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这款伺服带模拟量接口吗?如果带模拟量接口那么可以直接把电位器接到伺服上作为速度给定,PLC只需要给使能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神!应该是带的吧,这样我只要通过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plc的话就不需要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伺服带模拟量接口吗?如果带模拟量接口那么可以直接把...

谢谢大神!应该是带的吧,这样我只要通过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plc的话就不需要了是吧!

网友A:
你好,你需要把伺服驱动器设为速度控制模式,这样当伺服驱动器接受到使能信号后,根据当前电位器上的电压来驱动电机旋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伺服带模拟量接口吗?如果带模拟量接口那么可以直接把...

网友C:
学习了,神奇的伺服控制器

网友D:
1.通过电位器给指令,实际上就是通过模拟量给伺服指令。

2.需要将伺服配置成模拟量速度模式。

这样使能伺服再拧一下电位器就能转电机了,至于模拟量1V对应电机多少转速rpm,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参数配置。一般情况是±10V对应±3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通过电位器给指令,实际上就是通过模拟量给伺服指令。...

谢谢!说的很具体!真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