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DRVA指令求助

楼主(2016-05-30):
大师们请教下,我这个Y0怎么处于OFF状态,哪里有问题,是不是Y0处于ON状态就会输出10000个脉冲,输出10000个脉冲后,M8140里的值是不是10000?我是新手请师傅们指导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FX1N的是D8140的值为10000,FX3系列的为D8340的值为10000

网友B:
要看PLC类型的,1N是8140(Y0),3U的是8340(Y0),8350(Y1),8360(Y2)

网友C(2016-07-06):
仿真的时候是看不到y0 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