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台达B2电机工作中受外力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6-05-30):
     厂里有一台松下的焊接机械臂,上了传动,用的是台达B2 1.5KW的电机(无刹车),经过反复测试,负载、传动、定位都没有问题,但是通过PLC给焊接机械臂指令开始焊接工作时候就会出现轻微位移,经过多日排查,今天突然发现焊接机械臂接受指令开始工作后传动的伺服电机就变成能推动的状态(焊接臂动作的惯性能带动电机摆动,变频器上显示的数值会在当前数值上以正负1变化),但焊接臂不在工作状态下伺服电机却是推不动的,询问PLC编程人员是否为SERVO ON,他说在程序中不断发出这个信号,想请问各位大神是否是电机的参数设置不对导致这个问题产生?

    PLC:FX3U-64MT/ES-A

   驱动:台达ECMA-E21315RS

   电机:台达ASD-B2-1521-B

减速机:30:1

问题已经解决!最后经过台达的售后人员帮助查找问题,发现大部分参数设置都正常,设备受外力影响位移时变频器的数值变化仅为1个脉冲,推断在电机之后机械部分有间隙,经过售后人员帮忙现场拆卸后发现减速机的输出轴有打滑现象,当瞬间受到较大外力时不会反馈到电机,于是更换台湾产的减速机(原为上海产)后问题解决!感谢各位为我解惑的朋友!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器增益设置问题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也是在往这个方面考虑,另外一台成品采购的焊接机械手用的是松下的1.5KW电机(同样不带刹车)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P2-00 、P2-04设置不对造成的,现在都是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一下增益试试,慢慢增大位置环和速度环的设定值,这个...

感谢回复!这两天试着把P2-00/P2-04都设置了,甚至把P2-00设置到了最大值都没有太大变化,还是机械手一工作就失去抱紧力,现场调试人员怀疑是不是磁场干扰,打算换条线加个滤波器试试……

楼主(2016-06-29):
经过一个月的波折,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原因和过程写在主贴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