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以太网读写PLC

楼主(2016-05-30):
请教各位高工:

要求电脑通过以太网读写PLC寄存器,怎么实现,我的PLC是DVP-12SA211R。用左侧DVPEN01-SL通讯模块行吗,

电脑直接读DVPEN01-SL的CR寄存器吗,一般在电脑上用什么软件做。

网友A:
台达的PLC支持MODBUS TCP协议,就是MODBUS的以太网版本。网上有资料

网友B:
使用组态软件吧

楼主:
我选的DVPEN01-SL对不对,因为采购根据我下的订单一下子买了不少,还挺贵。如果买错了就惨了。还有屏是DOP-B10E615也带以太网口想省钱的话用屏的口能否实现。

网友C:
一般用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写

网友D:
当然买错了DVP12SE 知道吗

楼主:
首先感谢“晚风不要停”的回复:

我的搭配是DVPEN01-SL(左)+DVP12SA2。DOP-B10E615的COM1口与DVP12SA2的COM1连。电脑以太网通过DVPEN01-SL读写DVP12SA2数据。“晚风不要停”你看行吗。

如果买DVP12SE那屏与PLC怎么连,我看其没有232口吗?

网友E:
用组态软件很方便,用labview通过OPC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首先确定的是客户要求的是以太网通讯。不管用什么软件通讯客户已定死,就是以太网。我的问题是DVPEN01-SL(左)+DVP12SA2这个左侧以太网模块能否实现。有没有买错。

网友A:
没买错,可以的,S系列的扩展模块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如果熟悉台达控制器,内部存储地址分配和通讯协议格式,可以自己使用C++软件开发上位机操控软件;

如果是新手,可以推荐网店下载使用专业的组态软件,和相应台达控制器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高工来也,呵呵,看来用不着我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