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气缸顺序动作怎么接线

楼主(2016-05-30):
本人小白,对电控感兴趣,公司里有台设备是3个气缸动作,设备改造需要更给三个气缸的顺序,顺序是A1 B1 C1/C0 B0 A0,继电器控制的,怎样理清思路,设计电路,和连接线路,感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这台设备是有PLC的  你都说了是继电器控制的  那就是电控的,不需要改造任何线路 气路  只需该已下PLC控制气缸的动作就行了

网友B:
你能把设备的工艺流程完整的画下来就行了

网友A:
要是没有PLC的  也是继电器控制的 那肯定有启动选择开关  启动选择开关连接的第一个继电器线圈  常开24V接第一个气缸(电磁阀)  第一个伸出检测接第二个继电器线圈  常开接第二个气缸电磁阀依次类推  你也没说电磁阀是双控还是单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PLC的  也是继电器控制的 那肯定有启动选择开关  启动选择开关连接的第一个继电器线圈  常开24V接第一个气缸(电磁阀)  第一个伸出检测接第二个继电器线圈  常开接第二个气缸电磁阀依次类推  你也没说电磁阀是双控还是单控

单控电磁阀的,没有PLC,是由继电器组成的顺序控制回路按钮开关手动自动都有的,本来想看看原来怎么接的,线太多。看不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要是没有PLC的  也是...

控制要求没说得太清楚哦  是按下启动 气缸1 2 3依次伸出 然后自动缩回? 还是全伸出厚手动按键启动 气缸3 2 1依次缩回?

网友A:
如果是按下启动  气缸 1 2 3 依次伸出 然后自动缩回 貌似没PLC无法达到控制要求哦(因为是单控  双控电磁阀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下启动  气缸 1 2 3 依次伸出 然后自动...

是有时间继电器的,忘记是2个还是3个,还有一个中间继电器,自动时,按下启动就是自动伸出自动缩回

网友A:
时间继电器延时足够可以实现按下启动循环一次 要再启动需要复位启动按钮  我觉得你问这问题的话 说明你电路图非常不熟悉 元器件也非常不熟悉 要怎么熟悉 我的建议是先能够看懂电气原理图  并根据电气原理图接线 熟悉后再自己能设计出电气原理图  其实这几个动作线路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