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了解二维码扫描器的帮忙解答下,二维码扫码原理

楼主(2016-05-31):
接触了康耐视的二维码扫码器,正常情况下使用未训练代码可以扫描出大部分状态较好的二维码(例如平纸包装上的),遇到较差就很难扫描出来(例如打印在编织袋上的,有可能缺失小部分的)即使扫出来也解码时间很长。在使用了其训练代码功能之后较差的二维码可以很快的扫描出来,解码时间也很短,对一些缺失变形的也能解读,但对以前很好扫描出来的二维码无法解读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1未训练代码:在扫描到一个二维码后,它会依次的和他记录里的二维码类型作比对得出二维码解读,所以较好的码解码时间很多,较差的码要反复比对所以时间比较长。

2训练代码:代码训练后,扫码器只会比对训练类型的二维码,其他类型全部忽略,所以导致此类型解码时间很快,其他类型直接不解码。

求助好心人帮忙,是不是除了康耐视,其他的也是这个原理或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A:
先训练二维码,搜索框稍微拉大一点,里面设置下参数

网友B(2016-08-25):
训练是训练码的尺寸大小及码制.

网友C:
跟各家代理的算子有不同。目前我们测试了几家的读码相机,dalsa新款的最好

网友D(2017-02-10):
基本都差不多,原理上通用,关键在于处理效果和稳定性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F(2018-04-24):
未训练代码的解码时间会长很多,但两者的区别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G(2018-11-06):
码制,码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