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控制系统方案.

楼主(2016-05-31):
低压柜技术要求

低压柜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380/220V;

   额定绝缘电压:交流660V;

   额定频率:50Hz ;

   分、合闸机构和辅助回路的额定电压:DC220V或AC220V;

   开关柜工频耐压:2.5KV;

   冲击耐受电压:8KV;

   柜体防护等级≥IP30;

   正常工作电源和备用电源不并列运行;

   低压系统为三相五线制:即TN-S,N线和PE线独立。

柜体结构要求

1低压开关柜型式为GCS型抽出式开关柜,框架断路器选用抽屉式,乙方提供开关柜的每面柜的详细接线图、开关柜屏面布置图及380/220V配电装置平面布置图。

2柜体结构、元器件布置、配线等满足IEC及国家有关部门规范标准的要求,在所有端子的正前方,留出足够的、无阻挡的接近空间。开关柜内零部件尺寸、隔离室尺寸实行模数化,柜体板由不小于2mm厚的敷铝锌板制成。

3设备金属外露表面有静电粉末喷涂,喷涂层不小于40微米,喷涂前进行除油除锈或磷化处理,设备金属外露表面有防锈保护层及发纹面漆,具较强的抗腐蚀和抗氧化作用。柜体颜色暂定RAL-7032计算机灰。

4柜体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能承受所安装元件及短路所产生的动、热稳定,所有螺丝、螺母强度能保证元件安装后及操作时无摇晃、不变形,同时不因成套设备的吊装、运输等情况而影响设备的性能。

5同类规格功能相同的抽屉式断路器应保证100%的互换性,以确保系统在不停电的情况下快速更换功能单元,最大限度地压缩停电时间。

6每个抽屉单元均有运行、试验和隔离三个位置,并设有定位机构,而且有机械联锁,可防止带负荷抽出和带电插入功能,抽屉柜内必须装安全活门,当抽屉抽出和插进时,活门相应关闭和打开,以保证维修人员人身安全。

7所有电气连接处(包括插拔件接触处)必须绝对可靠,以确保在额定电流长期工作时、其温升不得超过国家现行规范。

8整个柜体分为四个室,即开关功能隔室、母线隔室、电缆出线隔室、二次回路隔室,室与室之间有带通气孔的金属板隔开,防止某一室发生故障时影响至相邻设备的正常工作,并防止人体接触,保证人身安全。

9 由乙方负责与厂用变压器厂家联系,确保低压开关柜与变压器采用封闭式母线桥连接,低压进线柜采用铜排侧进线方式,由乙方负责提供该段母线所需材料及附件并组织专业人员按照项目进度需求到现场完成低压柜与变压器间的母线衔接安装;

母线系统要求

1水平主母线可以位于柜顶、柜中、柜底三个位置,并用金属板隔离成一个独立的母线室。

2垂直母线应有良好的搭接型式,并用金属板隔离成一个独立的母线室。

3所有铜母线采用高导电率铜排(纯度≥99.98%),具有良好的导电率和热动稳定性,高的耐腐蚀性和抗氧化性,主母线铜排接头处压花搪锡,分支母线全部搪锡。

4主厂房低压配电室低压柜主母线规格、中性母线和PE母线规格以图纸设计为准;

框架断路器要求

1应采用现场可调型,可调范围宽阔,可调参数包含:长延时的时间和倍数,短延时的时间和倍数,速断的倍数,提供四段保护。

2为了降低备品备件的库存,提高备品备件利用率,框架断路器内的常用部件(脱扣器、合闸线圈、分励线圈、各种辅助触点等)力求全系列通用。额定值相同的断路器,其所有相同部件应能互换。所有断路器及其本体上的辅助开关,除另有注明者外,应采用完全相同的接线。

3框架断路器额定工作电压:690V;额定绝缘电压:≥1000V;极数:3P/4P;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极限分断能力:1600A以下≥50KA, 2000A以上≥50KA。控制电源:AC220V和DC220V两用。

4框架断路器应采用内置电流互感器,具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短路瞬时、接地故障保护功能,可以在断路器正面方便地进行定值整定或功能调整。

5每台断路器为3/4极,正面抽出型布置,具有接通、试验和断开三个位置,配置一对辅助触点;断路器应具有预贮能操作系统;断路器在试验和工作位置均可进行电气和机械自由脱扣;

6断路器的一次隔离触头应为镀银接触面,并应是弹性指型触头。当断路器出现最大可能位移偏差时,不应增加触头的接触电阻。

7提供合适的机构,以保证在抽出或推入断路器单元时,其一次和二次隔离触头完全断开和准确接通。所有固定部份和可移动的组件,保持组合部件精确找正的位置。提供适当的导轨,以容易移动和插入断路器单元,并提供止挡或指示器以精确定位在“接通”和“试验”位置。

8电动操作断路器的合闸控制是“自保持”式的,只要起动控制装置动作,即使在断路器触头合闸前起动控制装置的接点被断开,也应正常合闸。“自保持”要求断路器机构完成一次完整的合闸操作,包括合闸电源的自动断电。所有电动操作的断路器是快速合闸型。

塑壳式断路器要求

1除特殊说明其它规格塑壳断路器按订货附图配置。

2断路器为模块化结构设计、安装方便,即能方便加装各种附件(如分励脱扣器、辅助触头、报警触头),而无需改变断路器结构和低压开关柜结构,断路器二次回路与一次回路完全隔离,附件可在现场安装,维护人员触及不到任何带电部分。

3水平安装的塑壳断路器不降容。

4 为了提高成套装置的标准化程度和安装维护方便,出线回路塑壳断路器外型尺寸规格变化力求简化。

5为了更好的保护系统设备,减少短路电流对设备的冲击及损坏,塑壳断路器能够快速切断短路故障电流,故障短路电流应在60毫秒内切断。

6为了提高成套装置的标准化程度和安装维护方便,出线回路的塑壳断路器外形尺寸规格变化力求简化。

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要求

开关柜内选用的接触器、热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满足有关规程、规范的要求、满足控制回路对接点数量的需要。用于电动机回路的接触器采用和主回路断路器同品牌产品,并要求和电动机功率相匹配。

辅助开关和机械联锁

1辅助开关:

    框架断路器乙方至少应提供断路器的四常开和四常闭辅助接点供外部使用,并将辅助开关接点接至开关柜与外部连接用的设备端子排上。

2 机械联锁:

    当断路器在合闸状态时,防止断路器移至运行位置,或者从运行位置移出;除非一次隔离装置处于完好接触或分离一个安全距离,防止断路器合闸;为指示断路器的“分”和“合”位置,提供机械动作指示牌。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

型号:以设计图纸为准。

2台冷却塔风机电机、2台锅炉引风机电机、2台循环水泵电机均采用LS变频器控制;

变频器本体必须输出两路4-20mA信号,不允许采用变送器变送输出4-20mA信号;

柜内其它元器件技术要求

1 柜内导线、导线颜色、按钮、指示灯、插接件、走线槽等均符合国家或行业的有关标准。

2 柜内接线端子应适合连接硬、软铜导线,并保证维持适合于电器元件和电路的额定电流、短路电流强度所需要的接触压力,端子留有不少于20%的备用端子,二次回路采用BVR型绝缘铜芯线,柜内接线应整齐,编号应规范。

3 控制柜面板配置的测量表计,满负荷时测量值在量程的2/3左右。指针式仪表误差不大于2%,出线电流表应满足设备启动时的过电流要求。

其他要求

1.断路器用ABB的E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等低压元器件采用ABB、施耐德厂等家产品,接线端子选用凤凰公司或魏德米勒公司的阻燃型端子。

2.主厂房保安电源双电源切换开关选用4P双电源切换开关;双电源切换开关厂家选用ABB厂家;站用电双电源ATS开关应具有可靠的电气与机械联锁,以防止同时接通常用电源与备用电源,站用双电源带有控制器,可以实现自动切换。

3. 继电器电压要求:额定电压240V,并且电压在220~240V范围内波动时设备不应损坏;

4. 配置图纸中所涉及的各种配电箱(照明箱、检修箱、暖通配电箱等)、就地按钮箱(包括各种电机及电动门的就地按钮箱)等,并提供相关备品备件。各种配电箱必须是专用的、美观的,并按照图纸命名。

5.软启动和变频器控制回路(通讯及24V的控制回路)接线必须采用屏蔽线

6.所有的软线接线都需采用线鼻子;

7.每个抽屉间隔必须安装锁;

8.乙方可根据设备布置情况,优化设备布置;保安电源开关必须保证外部电缆接入时有足够的空间;

9.乙方必须保证所有电流变送器的4-20mA信号不得有异常电压,无需处理可安全的直接接入DCS系统。

功率补偿

电力系统无功功率补偿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的主要作用是:提高负载和系统的功率因数,减少设备的功率损耗 稳定电压提高供电质量。在长距离输电中提高系统输电稳定性和输电能力,平衡三相负载的有功和无功功率等。

 一、无功功率补偿作用

1、改善功率因数及相应地减少电费  根据国家水电部,物价局颁布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规定三种功率因数标准值相应减少电费.高压供电的用电单位,功率因数为0.9以上。低压供电的用电单位功率因数为0.85以上。低压供电的农业用户功率因数为0.8以上。

2、降低系统的能耗  功率因数的提高能减少线路损耗及变压器的铜耗。  设R为线路电阻,ΔP1为原线路损耗,,ΔP2为功率因数提高后线路损耗,则线损减少ΔP=ΔP1-ΔP2=3R(I12-I22)        (1)

比原来损失减少的百分数为

(ΔP/ΔP1)×100%=1-(I2/I1)2.100%  (2)

式中: ,I1=P/(3U1cosφ1),

I2=P/(3U2cosφ2)

补偿后由于功率因数提高,U2>U1,为分析方便可认为U2≈U1,则θ=[1-(cosφ1/cosφ2)2].100%   (3)

 当功率因数从0.8提高至0.9时,通过上式计算,可求得有功损耗降低21%左右。在输送功率P=3UIcosφ不变情况下,cosφ提高,I相对降低,设I1为补偿前变压器的电流,I2为补偿后变压器的电流,铜耗分别为ΔP1,ΔP2;铜耗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即ΔP1/ΔP2=I22/I12 由于P1=P2,认为U2≈U1时,即I2/I1=cosφ1/cosφ2  可知,功率因数从0.8提高至0.9时铜耗相当于原来的80%。、减少了线路的压降。 由于线路传送电流小了系统的线路电压损失相应减小有利于系统电压的稳定,轻载时要防止超前电流使电压上升过高,有利于大电机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