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总结:电机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6-05-31):
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机械和装置在该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 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持工作(风机、泵等轴输出功率于速度的立方成比例增 加,所以转速少许升高时也要注意)。

 (3) 产生轴承的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 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与厂家仔细商讨。

网友A:
60Hz与50Hz没大差别,大可不必管它,转速再高,就要考虑高速下离心力增加,机械结构能否承受;其次是转矩,额定转速以上调速属恒功率特性,随转速增加,输出转矩下降,风机、水泵一类不适合,多数机械加工设备合适。电机一定要按最高转速时的工况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