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发热报警AL.E1 ,然后AL.50

楼主(2016-05-31):
伺服电机发热,负载没问题,但驱动器上显示AL.E1,后显示AL.50,我想问下有可能驱动器坏了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驱动器输出给电机的电压变大,有没有,求指点

楼主:
求老师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驱动器 ?

网友B:
亲,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如果负载没问题,那要么就驱动有问题,要么电机有问题,你的驱动器是什么牌子,或者说你给的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你得说清楚才能给你解答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老师指导,谢谢谢谢

三菱的,故障代码就是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如果负载没问题,那要么就驱动有问题,要么电机有问题,你的驱动器是什么牌子,或者说你给的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你得说清楚才能给你解答的!

故障代码就是过载的意思,是三菱的牌子,其实负载很轻的,最后的解决,换了个大功率的电机,至于之前能生产,后期出现这样的问题,厂家的人也说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