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替换伺服电机

楼主(2016-05-31):
新手请教各位大神,原来使用15KW伺服电机控制的,现在如果用变频电机应该选多大的?伺服电机15KW,133HZ,2000转,71.6N.m,28.5A,如果换成变频控制,变频电机需要多大功率,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请大神帮忙,感激感激。。在线等

网友A:
如果转速能达到要求,选15KW4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速能达到要求,选15KW4极电机。

李工你好啊,问一下,变频电机50hz以下恒转矩运行50hz以上恒功率运行,在实际使用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电机拖动的负载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机械加工设备,基本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拖动的负载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机械加工设备,基本配合。

好的,谢谢李工

网友B:
我觉得要换成22KW,因为伺电机扭矩比相同功率普通电机大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