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ACS800-04M-0170-3+P901变频器拆机维修杂记

楼主(2016-05-31):
      话说前天早会得到消息一台泵的变频器运行一小时就跳停,好久没折腾过变频器了,咋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呢?带上手机带上电笔带上纸出发,赶紧去现场瞧一瞧,走到配电室门口,遇见一工程师出来,他说已经正常,不过我还是进去瞧一瞧,走进变频器身边,一电工正在紧固变频器的外壳,然后我看看变频器操作面板,然后发现----居然再次跳停了,查看故障记录,此时面板画面如下:

早会说的2340短路故障再现,因为连续多次出现故障,已经怀疑下面的这个板子出问题,去的时候他们引进更换过下面的板子了,还有问题,莫非是来真的?

生产很紧张,他们安排扛了台刚刚修好的变频器来了,直接更换,期间顺便拍照记录一下各个部件:

一、输入电源是有检测的,A相、B相取电源后经过保险到变压器,此变压器380输入,230V输出:

二、整流单元:整流单元并非是二极管整流,而是半控桥控的:

根据这个图片型号,上网查得整流单元的原理图如下:

测试方法及判断好坏的方法如下:

三、滤波电容:数量4个,这个不需要解释,看图即可:

四、电流互感器:三个,我一直很怀疑是不是这个坏了才引起2340故障的,不过时间紧,没来的及检查,不是这个互感器故障,就是IGBT问题了,这个也是经常出现问题的

互感器电路及参数图:

暂时先记录到这里,至于换下来的变频器,修的时候继续补充...

网友A:
写的不错,学习了,楼主的水平很高,不仅调试,还维修!

网友B:
写得非常详细。点赞!

网友C:
写的非常详细,感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D:
有图有真像,楼主的水平很高,不仅调试,还维修!佩服

网友E:
万众创新的时代真的来临了!智能制造跟上!

网友F:
虽然没有看明白,但还是点赞

网友G:
楼主写的很好,水平高,期待能马上看到后续的事情!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像,楼主的水平很高,不仅调试,还维修!佩服

网友I:
有图有真像,楼主的水平很高,不仅调试,还维修!

网友J(2016-07-22):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K:
期待后续~~~~最终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L:
最后问题出在那里啊,楼主,在线着急等

网友M:
最后是换了这块触发板 ?  不是单相IGBT板?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期待后续~~~~最终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O(2016-09-15):
有结果了吗  这变频器常出这故障

网友P:
这种规格的变频器报短路故障,十有八九是驱动电路的问题。而驱动板和IGBT是一体的,因此就整体更换了。

网友Q(2016-11-05):
谢谢楼主的奉献学习了。。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现场实践

网友S(2017-02-01):
珍贵的质料,值得学习。

网友T:
2340一般来说都是igbt坏了,上去测量下igbt 有没有短路,短路直接换,再测量下电机那边,一般来说那块aint 板(主电路接口板,不是触发板)就是楼主发的那块电路板是很少坏的

网友U(2017-04-11):
后来呢?请继续喂

网友V:
水平很高,赞一个,希望分享更多经验

网友W:
先熟悉一下!!!!!!!!!!!!!!!!

网友X(2017-08-25):
漂亮~怀念蹦嚓擦

网友Y:
学习了,期待楼主后续报道

网友Z(2018-06-30):
楼主应该换个门极触发板(AGDR-71C)试试。2340跟通讯板关系不大。

网友AA(2021-08-17):
引用 网友Z:
楼主应该换个门极触发板(AGDR-71C)试试。2340跟通讯板关系不大。

你好,ACS800-04P-0260-3+P901电源板24V电压升高到30V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B:
期待后面的维修流程

网友AC(2024-10-24):
楼主是怎么直接确定是变频器内部问题的,维修成本很高,需要下定决心拆机。请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