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限位问题

楼主(2016-05-31):
最近做一个控制8轴的项目,我想问一下丝杠上面除了装回原点光电开关外,还需不需要在左右两边再加两个限位开关,我觉得不太需要,我可以通过程序回原点后通过软限位限制,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我觉得从安全性考虑,还是加上极限开关为好。但是从经济性角度考虑,如果运转速度不快,丝杆运送的工件质量较轻,如果超限之后能立即停止,不会撞坏设备,也可以省掉。一点拙见,欢迎批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我觉得从安全性考虑,还是加上极...

非常赞成这样的设计理念!防止原点开关失效,软限位无法确认极限位置而撞击。

网友C:
建议楼主加上,软限位和硬限位双重保障有些情况下很有必要,回原点的信号开关可以省去,使用极限开关做回原点,这样相当于只加了一个开关。使用极限回原点的方式需要在伺服驱动器里设定,建议楼主查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加上,软限位和硬限位双重保障有些情况下很有必要...

补充一下,回原点 在使用过程中并不一直需要,只有在突然断电、机械碰撞等情况下才可能用到。

网友D:
从专业角度来将,是需要软 硬限位的, 其实成本也多不料几个钱;建议加上

网友E:
在控制技术上讲,这就是冗余保护技术,只要是正规厂家设计的设备和产品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F:
一般情况都要的,主要是为安全,极限建议用常闭点。

网友G:
应该加,编码器线路故障时,或定位器故障时如无二级电气连锁,极易造成设备冲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加,编码器线路故障时,或定位器故障时如无二级电气连锁,极易造成设备冲顶。

极限保护开关是必须的,防止意外发生

网友I(2016-07-07):
小型设备正常在原点那边做就可以了,问题不到,大型设备要考虑安全系数

网友J:
要加上,并且极限位开关接为常闭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