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电流互感器二次线能不能短接?

楼主(2016-05-31):
有一个低压回路电流互感器没接线,但忘了短接,现在正在运行能不能短接?

网友:
电流互感器运行中二次侧不得开路,否则会产生高压,危及仪表和人生安全!另外,二次侧不应接熔断器;运行中如要拆下电流表,必须先将二次侧短路。注意:是拆下电流表前将其短路。你现在是没有接线,忘了短接!因此,如果线路中(一次侧)有电流,二次侧会有很高的感应电压,此时去短接会危及人身安全!最好在线路中(一次侧)没有电流的时候去短接!

楼主:
对:   电流互感器运行中二次侧不得开路,否则会产生高压,危及仪... 内容的回复!

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A:
短接的瞬间会有一个很大的火花   带上手套的话应该没事

网友B:
教科书上说的就照搬。

电流互感器在二次侧开路的情况下有高电压,只是可能,不是必然。由一次通过的电流决定。

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电流才5A,短接时会有很大火花?我不信。在一次侧电流不是很大时短路二次,应该是没啥感觉的。

网友C:
感觉好危险,到底能不能接呢??

网友D:
先检查互感器倍数1:?。比如额定50A/5A,那就是10倍。因为不清楚主线上的电流大小,电流越大互感器两端开路电压越高。先做个测试,用根导线在主线导线上绕上两三圈,数字万用表测量下电压,计算下初级电压。用变压器比例方式计算,计算出互感器两端的开路电压,根据这个电压做好防护措施。用根四平方绝缘导线两头做好绝缘鳄鱼夹,再从导线中部再连接一根绝缘导线(50CM以上)连接处做好绝缘,剥去顶端导线绝缘作触碰用。先将一头鳄鱼夹夹住互感器一头(有接零端的先夹,没有两头选一头),再将剥去顶端的绝缘层导线(手捏处离得远些)直接搭上互感器另头端子不要放开,这个过程有放电的火花产生,不要怕一瞬间的,再将另一头鳄鱼夹夹上完成短接!

网友E:
如图所示,正常运行时,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ZL很小,相当于二次线圈在短路状态下运行。互感器大部分电动势被短路二次线圈所建立的电动 势所抵消,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作为铁芯的励磁电流以建立铁芯中的磁通。一旦在运行中二次线圈断开,二次电流等于零,但是一次线圈的ε1保持不变,这个时候一 次电流全部成为励磁电流,这将导致铁芯中磁通量Φ急剧上升,这个急剧上升磁通量可能导致铁芯磁饱或者可能在二次侧会感应出较高的电压,这个高电压将对二次 仪表和操作人员带来危险,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