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方法步骤#ABB ACS800变频器

楼主(2016-05-31):
  说下我第一次调试ABB ACS800变频器时的窘态。加热炉改造,原来是软起,改成变频器控制,以节约电能。变频器安装完成后,我便来到现场调试,对照着说明书把电机参数输上。当时认为就是个V/F控制,简单的控制没什么难题。然后在面板上按启动键总是报警提示,英文比较差,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断电上电就是有报警提示,通过了报警提示代码,是提示要电机辨识。自己还在想就是个给个输出频率,做啥辨识,正是这种想法使我总在瞎判断,折腾了很久。我拿着说明书通过目录找到了电机辨识那部分,找到了99.10这个参数,原来有两种控制,直接转矩控制,标量控制,默认是直接转转矩控制。改到标量控制,报警取消了,按启动变频器反应了!

 800变频器的控制板要与机器标上的功率型号对应,控制板里的版本号上电时会显示,也可通过DRIVE 菜单翻出来看到,一定要对应,因为只有功率对应,很多检测信号的检测范围才跟实际的传感器对应。如果不对应,可以改成一致。但是从830开始就不允许改动了。800改动也非常麻烦,不建议改动!

网友A:
ABB变频器普通应用选择标量控制就可以不需要电机辨识就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