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用485扩展板下载程序?

楼主(2016-05-31):
RT 连接线已经连好。。能与MCGS通讯上。。。

可是用编程软件(GX7.7)连接的时候,提示通讯故障,串口从1--5都试过了,9.6K

(以前是用232扩展板,可以连MCGS或编程软件)

网友A:
站号也要设置好的,才能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号也要设置好的,才能通讯上

站号?编程软件里好像没那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站号也要设置好的,才能通讯上 内容的回复!站号?编程软件里好像没那个选项

三菱plc软件有站号设置的啊!触摸屏不是也有站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g507...

不是触摸屏,,是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