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XY曲线的参考线怎么设置?

楼主(2016-05-31):
请问各位大哥,威纶触摸屏XY曲线的参考线是什么线?是怎么设置?

它能在触摸屏界面上更改数值吗?

网友A:
参考线就是作为参考的标准线,类似,坐标系中平行于X轴或y轴的线如X=10,20,30,40 的线。不知这样解释你能明白吗?只有在寄存器里的可以更改吧

楼主:
回复内容:我想问下参考线1,参考线2,参考线3,参考线4的寄存器地址是多少了?

引用 网友A:
参考线就是作为参考的标准线,类似,坐标系中平行于X轴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