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保存求助

楼主(2016-05-31):
现有三菱FX2N-128的plc与富士人机的设备,人机有问题换掉了,为什么设备以前保存的数据也没有了。数据一般不是写在plc里吗?求解

网友A:
有些时候,程序员会把数据写在人机的SRAM或者直接通过人机读写C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程序员会把数据写在人机的SRAM或者直接通过人机读写CF卡。

那如果我要跟换别的品牌的屏,怎么办,plc程式要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有些时候,程序员会把数据写...

 不一定,如果用到触摸屏地址位来写程序的话就要改,而且可能有些数据是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