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24V-200w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6-06-01):
要做一款24VDC供电的低压伺服,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伺服电机,故在此求助。

电机规格:

24VDC供电,IP65防护等级,-40℃~40℃使用环境温度,额定功率200w,额定电流12A左右,带减速机后最大输出转速30rpm,最大转矩25N·m,512线带A、B、Z、HallU、HallV、HallW差分输出的编码器。

楼主:
找到日系的多摩川,他们24VDC电机的规格如下:

100w,0.32Nm,6A,3000rpm,IP65防护等级,0℃~40℃使用环境温度。

一方面不能满足低温-40℃要求,另一方面太贵。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日系的多摩川,他们24VDC电机的规格如下:100...

也找过几家国内做电机的厂商,要么因电流12A太大而多不到,还有就是以前没做过,定制化程度高,成本很高。

网友A:
台达的满足要求吗

网友A: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navigation.html   台达手册下载地址 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满足要求吗

台达、多摩川、松下、安川、米格都看了下,做不到我的要求。

网友B(2017-06-22):
我们公司有对应的直流伺服电机产品。

网友C(2019-06-04):
我们公司直流电机,24V200W额定11.4A3000RPM0.6NM,2500线增量式日系多摩川编码器。-40℃可定制。Q320859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