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AQW0为什么不能转换

楼主(2016-06-01):
为什么AQW0是红色?

网友A:
应为AQW0是输出映像寄存器,所以不能转换

楼主:
那就不能对AQW0做一些处理吗,要是可以怎么弄

网友B:
输入地址错误,不支持的格式

楼主:
那我要对AQW0进行像除法之类的,怎么搞

网友C:
先把OUTPUT 的数值存入别的其他字寄存器 比如VW100 然后对VW100进行换算,把最后结果 使用MOV 指令传送给 AQW就可以了

网友D:
AQW本来就是输出地址!你需要一个中转地址,就像楼上说的将PID块的输出用vw100代替,然后处理vw100,最后将vw100中的结果再送给AQW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8-17):
AQW0  这类地址只允许写在输出位置,不允许写在输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