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运行维护及事故处理

楼主(2016-06-01):
一.电动机的启动前的检查

1.  电动机周围应清洁、无杂物、无漏水、无漏气且无人工作。

2.  电动机及其控制箱座无异常现象,外壳接地良好,电动机引线已接负。

3.  机械部分应完好,外露旋转部分应装有完好的防护罩。

4.  如电动机停运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或电动机受潮时,应有电气运行人员测定其绝缘电阻合格。

5.  电动机底座螺栓应牢固不松动,轴承油的油位油色正常。

6.  用手盘动机械部分,应无卡涩、摩擦现象。

7.  检查传动装置应正常,例如,传动皮带不应过紧或过松、断裂、联轴器应完好等。

8.  有关各部测温元件显示或指示正常。

9.  冷却装置完好,水冷却器水源应投入,且无漏水情况、压力、流量正常。

二.电动机启动注意事项

1、打中容量的启动机启动前应通知单元长和值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电动机能顺利启动。

2、电动机启动电流很大,但随着电动机转数的上升,在一定时间内,电流表的指示应逐渐返回到额定值以下,如果在预定时间内不能返回,则应立即停用该电动机并查明原因,否则不允许再次启动。

3、电动机启动时应监视从启动至升速的全过程直至转数正常,如果启动过程中发生振动、异响、着火等情况应立即停用。

4、对新投运或检修后的电动机初次启动时,应注意旋转方向的一致性,方向相反时应停运倒换相序。

三.电动机运行中的监视

电动机运行中的外部检查,由该电动机的值班员负责,但对重要的电动机如给水泵、引风机、送风机、一次风机、凝结水泵等,电气值班人员应按巡回检查制度的规定进行检查和维护,当电气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电动机运行不正常时,必须通知该机组的值班人员或值长,然后才能改变电动机运行方式,仅当发生必须立即停运的故障时,才可先行停止电动机的运行,但应尽快通知值班人员和汇报值长。运行中电动机的检查项目如下

(1)监视电动机电流不超过额定值;

(2)电动机各部分的温度不超过规定值,

(3)电动机及其轴承的声音正常,无异常气味;

(4)电动机的振动、串动不超过规定值,

(5)轴承润滑情况良好,不缺油,不漏油,油位、油色正常,油环转动正常,强制润滑系统工作正常,

(6)电动机冷却系统,包括冷水系统正常;

(7)电动机周围清洁,无杂物,无漏水、漏油现象;

(8)电动机各防护罩、接线盒、控制箱等无异常现象。

四.异常与事故处理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故障一般可分为电气方面故障和机械方面故障两类。电气方面故障包括各种类型的开关、按钮、熔断器、定子绕组、转子绕组及起动设备等故障。机械方面故障包括轴承、风叶机壳、联轴器、端盖、轴承盖、转轴等故障。

当电动机发生故障时,应仔细观察所发生的现象,如转速快慢程度、温度变化,是否有不正常的响声和剧烈振动,开关和电动机绕组内是否串火冒烟及焦臭味,根据故障现象,迅速判断故障原因。不少故障的现象很相似,应从多方面的现象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既可能是电动机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如电压不对称、气隙不平衡,绕组短路、断线、嵌反、接线错误等)

下面就电动机常见的异常和故障作具体分析。

(一)  电动机不能起动可能原因如下:

(1)   电源未接通。

(2)   定子或转子绕组断路。

(3)   定子绕组相间短路。

(4)   定子绕组接地。

(5)   定子绕组接线错误。

(6)   熔断器烧断。

(7)   过电流继电器电流整定较小。

(8)   负载过大或传动机械被卡住。

(9)   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对应处理方法如下:

(1)   检查开关、接触器及电动机引出线头,将故障查处排除。

(2)   用兆欧表或万用表进行检验,发现断线处,重新焊接,包上绝缘或更换绕组,此故障发生在电动机绕组的端部、各绕组元件的接线头、引出线端等附近。

(3)   用兆欧表或万用表检查相内绝缘,翻出损坏的绕组,进行绝缘处理。

(4)   逐项检查,清除接地点,若是受潮引起,应进行干燥处理;若由绝缘老化引起,应更换绕组,此故障一般发生在绕组伸出槽外交接处。

(5)   更正错误接线,电动机起动时,由于绕组流过电流方向变反,使电动机的磁动势和电抗不平衡,因此引起电动机振动、噪声、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电动机过热转速降低以致造成电动机不转,熔断器烧断。

(6)   查出烧断原因,排除故障,换上新熔断器。

(7)   选择合适的整定电流。

(8)   选择较大容量电动机或减轻负载,如是传动机械被卡住,应组织消除。

(9)   校正接线。

(二)  电动机带负荷时转速低于额定转速可能原因如下:

(1)   用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

(2)   停用,交检修处理。

(3)   减轻负荷。

(三)  轴承过热可能原因如下:

(1)   轴承损坏。

(2)   轴承与轴配合过松或过紧。

(3)   轴承与端盖配合过松或过紧。

(4)   润滑油过多、过少或油质不好。

(5)   皮带过紧或轴器安装不好。

对应处理方法如下:

(1)   更换轴承。

(2)   过松时,转轴镶套;过紧时,重新加工或更换。

(3)   过松时,端盖镶套;过紧时,重新加工或更换。

(4)   放或加润滑油,油质不好更换润滑油。

(5)   调整皮带张力,重新调整联轴油器。

(四)  电动机振动可能原因如下:

(1)   转子不平衡,轴中心未对准。

(2)   所带动机械(例如皮带轮)不平衡,轴承偏心。

(3)   转轴弯曲。

(4)   底脚固定螺栓松动。

(5)   三相电动机仅两相运行或个别绕组断线。

当电动机振动超标时,应立即停用,检查原因或校动平衡、校正转轴、紧螺栓、修好线路。否则,可能损坏设备,甚至烧坏电动机。

(五)  电动机运行中跳闸

正在运行中的电动机如果突然发生故障信号,且电流表指示到零,指示灯信号显示开关跳闸,电动机停止转动等现象,说明电动机已自动跳闸,此时应做如下处理。

(1)   如果备用电动机自动投入,应复位信号,将各控制开关复位到对应位置。

(2)   将故障电动机停电,检查处理。

电动机运行中,自动跳闸的主要原因如下:

(1)   电动机及其电气回路发生短路故障,由保护装置动作跳闸,例如,电动机因绝缘损坏而短路,因绕组过热而烧断,外界大量水引入而短路或接地。

(2)   电动机所带机械严重故障,负载急剧增大而油过负荷或过电流保护动作跳闸。

(3)   电动机本身保护误动作跳闸,例如接线错误,继电器故障、保护整定有误,直流系统两点接地等,此时,电气系统上无冲击现象。

(4)   电动机电源发生故障,如380v电动机经常经常因电源电压瞬间降低或失去而造成失压跳闸,或是开关本身故障以及人为或小动物碰动开关引起。

(5)   电动机两相运行,如熔断器一相,电源缺相,开关一相接触不良等。

(6)   根据电动机自动跳闸后,电气运行人员在处理时不鞥草率行事,例如,当检查发现跳闸原因熔断器一相或热电偶保护动作时,不应以单纯进行熔断器调换或复归热继电器后便要求重新起动,而应分析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如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检查有无机械制动,确认正常后方可重新起动,若重新起动后又跳,通知检修处理。

(六)  电动机运行声音异常

有经验的值班人员能从电动机的异常声中做出故障性质的初步判断。

1、机械方面的原因。

(1)   电动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端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的轻重时大时小。

(2)   由于轴承磨损或轴心不正,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可能使定、转子相摩擦,使电动机产生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

(3)   电动机基础不牢或因长期使用,使得底脚螺栓松动,因而在电磁转矩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声。

(4)   电动机轴承内缺少润滑油,造成干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在电动机轴承座内发生异常的“咝咝”声或不规则的“嚓嚓”声,

2、电磁方面原因

(1)电动机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并发出低沉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是两相运行。

(2)定、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是鼠笼式电动机转子断条,则电动机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伴随有轻微振动。

运行中遇到上述情况时,有条件的应投入备用电动机,无备用者,则应视情况轻重分别处理。如振动超标、明显两相运行等立即停机处理;如性质较轻、应及时争取停机处理。

(七)  电流表指示上升或降至零

此种情况可能为两相运行(缺相运行),缺相运行的电动机,由于不能及时被发现,极有可能烧坏电机,若发现则应立即停机处理。

(八)  电动机发热

运行中的电动机如发现本体温度显著上升,且电流增大时,值班人员应迅速查找原因并进行处理。

(1)   检查所带动机械部分有无故障,是否有摩擦或卡住现象,如为机械部分的原因,应迅速起动备用电动机,停用故障电动机。

(2)   检查机械负荷是否增大,如数负荷增大,设法减少负荷,并查明负荷增大的原因。

(3)   检查电动机通风系统有无故障。如属通风不良等原因应迅速排除,否则采取强制风冷措施。对使用冷却水冷却者应检查水温和流量是否正常、管道是否有堵塞现象;否则,要减少负荷或起动备用电动机,停用故障电动机以免电动机过热而损坏。

(4)   判断是否缺相运行。

(5)   检查电动机每相电流及振动情况判断是否内部发现故障,根据检查结果必要时应停用电动机进行检查处理。

(九)  电动机着火

电动机运行中起火是应紧急停用,并隔绝其电源,使用1211、CCI4、CO2灭火器灭火,必要时通知消防人员配合。,并尽快汇报单元长和纸张

(十)  下列情况应紧急停用电动机

(1)   发现危急人身、设备事故时。

(2)   电动机所带动的机械损坏至危险程度,不能继续运行时。

(3)   电动机或其起动调节装置起火。

(4)   电动机发生强烈振动时。

紧急遮断电动机后,应立即汇报单元长、值长、即使是重要的厂用电动机,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同样应停止其运行。但在下列情况下,则可起动备用电动机,然后停用。

(1)电动机有不正常声音或绝缘烧焦气味时。

(2)电动机内或其起动调节装置出现火花及冒烟。

(3)电动机的电流超过正常运行值时。

(4)电动机出现不正常振动时。(超过标准)

(5)电动机轴承温度超过允许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