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如何不接模块启动驱动板

楼主(2016-06-01):
这个是75KW的,模块一块短路,采购回,单独上驱动板主板直流540V,显示正常,驱动光耦静态测量也正常,用面板启动,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其他不报故障,怀疑未上模块原因,温度传感器插上了,所以请教如何屏蔽或短接模块保护

网友A:
应该是内部开关电源次级有短路!

楼主:
不会吧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部开关电源次级有短路!

不会吧,这个机子开关电源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