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与西门200数据显示***

楼主(2016-06-01):
威纶通与西门200plc数据转换,设置VW,却显示***,显示不出来数字,什么情况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通常是触摸屏数据控件所设置的数据类型与PLC寄存器里的数据类型不匹配造成的。检查一下数据类型。

网友B:
触摸屏的数据显示框,需要选择相应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