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总线控制

楼主(2016-06-01):
求PLC总线控制程序,三菱、松下、欧姆龙、汇川、信捷都可以

网友A:
我也想要,有没有帮忙的

网友B:
用丰炜PLC,1个PLC做主站,连接其它多个副站,在主站里做通讯程序。

网友C:
这些PLC的总线不相同吧?

具体要什么总线的控制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丰炜PLC,1个PLC做主站,连接其它多个副站,在主...

那副站的PLC需要写那些程序?还是不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PLC的总线不相同吧?具体要什么总线的控制程序啊?

我想问一下用欧姆龙CP1H一个做主站,三个做副站控制11轴,主站写所有程序还是,主站写一部分,副站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