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库定量装车系统:活塞式电液阀工作原理

楼主(2016-06-01):
电液阀工作原理产品概述:

电液阀工作原理 装车数字电液阀采用两个电磁阀操作.用数字信号控制电磁阀.实现介质流速大小在系统设定值内控制和断电时自动复位关闭。产品采用无膜片或密封盒以及45°阀体设计.具有主动截断和线性控制特性.同时具有流阻小、流通能力好、调节性能可靠、流量控制平稳以及能有效防止水击现象发生等优异特点。产品通过批量控制仪自动控制.实现装车时低流量启动、高流速控制、低流量关闭和最终截断的功能。

电液阀产品特点:
1、稳定可靠,使用寿命大于10万次。
2、开闭速度可调,消除水击。
3、可自动和手动控制,免装旁通回路。
4、电源:AC220V.DC24V可选。
5、开闭灵活,结构简单,维修方便。

FBDF系列电液阀由一只二通常开电磁阀、一只二通常闭电磁阀、2只3/8”小球阀(针阀)组合而成(如图所示),常开电磁阀装在被控制回路的上游管路上,常闭电磁阀装在被控制回路的下游管路上。
   在管道输送介质过程中,当需要开启阀门时,由计算机发出阀门开启信号,常开电磁阀通电(关闭),同时常闭电磁阀通电(开启)。这时,由上游通向主阀膜片上的腔室通道被截止,主阀膜片上腔室通向下游的通道被导通。此时,膜片下部 的压力高于上部压力,主阀膜片上的腔室的介质通过常闭电磁阀通道排向下游管道,主阀被打开。
   当需要关闭阀门时,由计算机发出阀门关闭信号,常开电磁阀断开(开启),同时常闭电磁阀断开(关闭)。这时,由上游通向主阀膜片上的腔室的通道被导通, 主阀膜片上的腔室通向下游的通道被截止。上游的高压介质通过常开电磁阀进入主 阀膜片上的腔室。此时,膜片上、下部压力相等,在弹簧力的作用下使主阀关闭。
   在主阀开启和关闭过程中,常开电磁阀通电(关闭),常闭电磁阀断电(关闭)。这时,上、下游通道均处于截止状态,介质压力被截聚在主阀膜片上腔室内, 使得主阀由于液压差而被锁死在固定的打开位置上,从而保持了主阀出口送出一个 恒定的流量。当上游流量发生变化时,由计算机根据流量仪的反馈信号给相应的电 磁阀发出信号,就能重新自动调节到预先设定的流量值。
   FBDF系列电液阀在被控制回路中装有二只小球阀(针阀)作为主阀的响应阀,装在上游被控制回路中的一只为关闭调节阀,装在下游被控制回路中的一只为开启 调节阀。可根据介质的粘度和使用的实际管道压力,分别调节二只小球阀(针阀)的 开度就能微调主阀的开启和关闭;小球阀(针阀)关闭程度不超过满量程的4/5。
   FBDF系列电液阀在下控制回路中还装了一只小球阀作为手动控制阀,当断 电或电磁阀不能工作时,人工操作该阀就能使主阀开启或关闭;也可检测阀芯膜片是否损坏。

网友A:
石油、化工定量装车系统数字控制阀、活塞式电液阀、数控电液阀